菜鸟修显卡.. 求助....VGA 不显示 DVI 显示...

楼主(2010-07-01):
顾客送修一片 逸彩8600GT GD3CF 黄金版  显卡一片..
    故障描述 是不显示..
      我测得的故障是 VGA 滴一声响不显示   DVI 显示正常..
      GPU 加焊过.. HTC08 换过.    球思路....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送他一个 转换头哈。

网友:
看一下VGA接口电路HS  VS电阻是否正常,如果正常GPU坏了

网友:
GPU里面的一个模块坏了,从DVI接口把RGB的HS、VS接到VGA接相对应的脚上,把VGA上连到GPU的信号线断开。

网友:
还是让顾客买个转换头好了   接线顾客也不一定接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买转接头,何必送来维修?

网友:
外围电路没问题的话那就是GPU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 这样问题你遇见多少   修复率是多少,接线是否稳定,顾客接受程度   顾客费用比例,内行不比说 外行话,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故障可以说我和“显卡修好了”版主发现的最早,置于稳定性还可以吧90%以上,以前我们针对此故障还专门做过讨论,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如何接受:可以根据电路设计想办法尽量看不出来
费用:可以根据修复过程和难度来定,自己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HS VS 是显卡的那个位子 有图纸吗 你这样一说我们也不会连啊  你在说仔细一点好吗  我想试试看看能不能好用  谢谢了 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