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条插反导致检测卡显A7A6

楼主(2010-07-01):
一台主板为哥盟GMI845EA的主板,因反插了内存,导致内的故障!同事把机子拿回店子,用检测卡显示A7A6,就是没有显示!查内存供电,只有1.33伏,先换324集成块,电压没变,再用3055代15N03H后,内存电压升到2.6伏,装上内存和显卡,显示了,故障修复!

网友:
请问324是场管吧?

网友:
晕  324是LM324运算放大器!  控制内存供电的!3055  和15N03  是场效应管!  可以代换的!  一般内存插反烧内存  烧主板内存供电!  直接换内存供电场效应管 基本OK!

网友:
内存插反?不会吧  借鉴了

网友:
······

凌寒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呵呵。。就供电管烧了还好 没把北桥也挂掉

网友:
内存插反也能插进??

网友:
呵呵,用3055管子能点亮,但没到欢迎你使用,就黑了,呵呵!测内存主电压,只有1.66伏,晕!只好在旧主板上找了个15N03装上,到现在都没出问题!内存只烧了两个SS的地接脚,我给他换了条好的512M的条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是够强的
我今天也有一个主板 不过内存  内存供电1.8V
换了供电场管 OK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曾经见过一个猛男把一代内存改成2代内存的,他用剪钳剪了个缺口,结果烧了。。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3055虽说是MOS管,但是功率很低,很容易挂,我碰到很多板子,什么都正常,最后把几个3055换了,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那个肯定是南桥英文发音的做法

网友:
内存插反比较有技术含量哦,怎么插得

网友:
    我曾经见过一个猛男把一代内存改成2代内存的,他用剪钳剪了个缺口,结果烧了。。哈哈。
引用 网友C:

这哥们暴强.
太生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啊,,标准的SB!

网友:
这个内存插反,内存插槽可能会烧,再有就是内存供电场管问题啦

网友:
插反内存一般基本都是烧内存供电管,或者连着控制芯片一起挂了。

网友:
插反内存的人多的是,不是所有人都懂的内存有正反的,还有人把sd插DDR上烧了的。SD装到ddr上是正好的,所以不懂的人就会这样,

网友:
suxiaohui
的帖子
恭喜你答对了,太有才了你

网友:
不可必免,一板两面。

网友:
内存反插,插得手指都发麻了,还舍不得松手··········~~~~~~~

网友:
什么人都有呀,插错内存的好多

网友:
内存插反,这是很有技术含量的活,一般人学会了也插不进去。

网友:
suxiaohui
的帖子
你们那维修业务还不错吧?
好像挺忙的

网友:
现在那块板还用得很好的,呵呵,不错地!

网友:
ck530
的帖子
内存插反桥烧的很少吧,我还真没遇到插反内存烧桥的呢~

网友:
' \ n0 l5 h3 Z# B
4 {3 P. h7 ^ l$ I3 u: e 我曾经见过一个猛男把一代内存改成2代内存的,他用剪钳剪了个缺口,结果烧了。。哈哈。
引用 网友C:
牛B啊
这位哥的想象能力太丰富了

网友:
wanghaiyang
的帖子
我在深圳华强北上班,是很忙

网友:
插不进去怎么能硬插呢

网友:
内存条能插反吗?真有水平。

网友:
内存电压不正常 一般换供电场管几乎就行

网友:
suxiaohui
的帖子
做什么的呢?我在宝安这边,有空来你那看下?

网友:
哎,见识到了,内存插反第一次听说,一代内存 插二代。。我滴个神啦!没事想想就偷着乐

网友:
我也遇到个插反的,当时顾客拿来是不能开机,我把内存拿下来一看才知道是反的,重新安装上到现在什么毛病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