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RT9602《PS8EV0B》心片,可以用什么代换啊

楼主(2010-07-01):
问题是,插上电源~诊断卡,一闪就灭了~~~RT9602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这个芯片的代换不知道
LZ的板子就是这个芯片坏了,没其他的故障了吗???

网友:
还有电容爆了,原来的是、16V2200的我给换了16V3300的,这个应该没有事的啊,

网友:
还有3级管挂了,我也给换了啊,

网友:
自己搞好了,原来还是3级管的问题,我把3级管换成ASUS的3级管,换别的3级没有用,我晕死~~~~奶奶,我刚刚拿万能表,量啊量的,3级管绝对是好的,但是放在这个板上就是不可以,奶奶的,我鄙视它~~~~换ASUS的3级就KO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场管吧,并且还应该是上场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闪即灭 不一定是驱动IC坏了  打所有上下管的对地值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