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19板子超难问题

楼主(2010-07-01):
写着产品型号TFT19W80PS   电源灯不亮,300V有,到高压板也没电,控制开关只有零点几伏
有搞过的吗?

网友:
你应该不是搞维修的吧?

网友:
标题党,建议管理直接封杀!

网友:
哥儿们不是修机器的

网友:
你这是超简单的问题,,,

网友:
修电源即可

网友:
把这个修好了下回就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
说都没有说明白,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把电源主要测试点工作电压测出发上来。没数据怎么分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