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断定拆下来的显卡是好的?

楼主(2010-07-01):
今天拆下来的一个SONY本的显卡。型号是ATI 的9200,不知是好的还是坏的?在线的朋友们能讲一下吗?
显卡

网友:
只有专门搞这么BGA芯片的厂家才有测试机,,我们一般可以测它的对地阻值,,,不过不是很准

网友:
找个可以使用此卡的正常机器试用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测量下上面的电容的阻值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只能粗略的判断是否击穿以及内部是否有开路,即使对地阻值都正常也不一定是正常的显卡,但是,维修时可以借鉴一下的。

网友:
只能用数字表粗略量阻值测试

网友:
只能用万用表量一下,但准确度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