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KINGSTON 4GB盘量产坏了,求救

楼主(2010-07-01):
MPALL v2.01.00就是用此工具量产失败的,之后就这样了。拆开主控芯片是2251-50-F,
flash上写的是HVPF4F5,用了好多工具都量产失败,无法强制格式化, 不知属于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有什么好用的工具么?DOS下分区、格式都试过了,网上常用的格式工具一试过了。相应的量产工具试过了统统失败了。
芯片

网友:
附加,怎么图片弄不上去啊,不只怎么弄

网友:
我有块KINGMAX 8G的情况跟你的差不多,量产成功后有时无法存文件,且只能用exFAT格式,用FAT32 就提示无法格式化.

网友:
找到针脚短接一下吧。

网友:
没有找到合适的PCB,短接了不好使。本身它就是可以读到的,无需短接呀

网友:
你用的量产工具版本不对吧,不是越新的量产工具就越好。有些U盘要用老版本才能量产,像我的2G金士顿就只能用1.96量产

网友:
1.96都试过了,也不 行,就是想找个可以忽略写保护强行格式的,或能强行清零的工具

网友:
肯定是假的金士顿U盘,山寨的时候做了手脚的,我也遇到过这样的U盘,换pcb试试吧,肯定没有4g的容量,估计是512m的。

网友:
我就是金士顿的,用1.96量产的,经常失败,可以用量产工具修复回来,由于在台式机上,本本上没有无法上传,你在网上搜搜吧,就是量产工具自身修复。

网友:
我金士顿的2G的量完后成512M的了。是假的。

网友(2010-08-03):
是正品的,代理商直接拿货的,本人也是修电脑的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