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假负载正常,上真U掉电.

楼主(2010-07-01):
一杂牌板.架构为SOCKET AM2.上假负载测各电压正常.但上真U,刚跑码就断电.加焊过CPU座.但是故障依然.请各位指教...
cpu
掉电

网友:
你可以尝试先换一个CPU试试,不行的话在考虑其他的。

网友:
桥和内存的供电正常否

网友:
试过cpu坏也会有你那种现象出现

网友:
测CPU供电场管的控制波形可能有不平衡的。

网友: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CPU电源芯片问题引起的

网友:
捷迅科技
的帖子
刚跑码就断电 你再点一下开关看一下是不是还是一样的现象 如果是一样的现象 那么你就插上内存插上显卡 开机看一下 有些板不插显卡 内存 就是这样的

网友:
刚开始也是以为U有问题,不过换一个也是一样。其它各电压正常。内存,北桥,南桥的供电正常。该板是显成显卡的。我试的时候也有把内存接上的。接假负载的时候电源IC的EN信号,VTT信号,PG信号都是正常的。

网友:
芯片组和内存供电是否正常或被拉低。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大多换电源IC就好,但也有不好的,谁能说说原因

网友:
我用假负载的时候,各处电压都是正常的.用真U时,发现CPU旁边的电容两端对地阻值就有0.拿下U,则对地阻值正常....下午去打一个电源IC换下试试...有什么进展我就过来跟大伙说说.....谢谢各位的热心.

网友:
y一般是cpu的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其控制几相电压输出,若其中有一相或几相无输出就会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
芯片换过了。还是一样。
此板为三相供电,上假负载时供电正常。对地阻值也正常。只要上U,上管S极则对地短路,不上U就正常。真是晕。。。。
难道要加焊北桥。。此板南北桥集在一起,,,

网友:
上真U后,上管S积接了CPU的核心供电点,电阻是很低的。正现象
NV的芯片组,桥空焊导致假负载不断电真U断电的例子有很多,如果VCORE外围故障可能行都排除了,VCORE供电芯片也换了的话,就只有加焊桥了!

网友:
种情况很有可能是CPU电源芯片问题引起的

网友:
在CPU周围有一个五脚或者六脚的管,大小跟小型的三极管一样大,你换换试试。

网友:
楼主,你查过VID设置了吗!!如果这6个VID线路不正常,就会造成:上假负载没有问题,上真U时由于VID设置不确(可能是线路或该线路的电阻有问题),这时由于没有VCORE输出,主板自动切开源保护。

网友:
今天加焊了桥,还是一样.

网友:
我看了诊断卡,是跑到了23就掉电....不知道这个码是跑到哪一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