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楼主(2010-07-01):
接了台IBM  T41的型号能开机,进系统了没几分钟黑屏外接也黑屏,听声音还有的,就是过几分钟也没声音了,在开机刚进系统就黑屏了!~把电原拔了在差上有时能开机,开机了进系统问题一样黑屏,有时开不了!~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就搞定。

网友:
T4X通病吧,显卡

网友:
显卡脱焊导致,加焊就OK了

网友:
显卡   也有可能是屏接口上的待机开关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显卡居多,不过做桥的时候要小心噢,温度要控制好还要注意保护CPU座和南北桥

网友:
是显卡啦,不过不好作BGA,几个大芯很近,显卡上还有显存

网友:
显卡毛病,注意加焊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