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笔记本的大哥进来摆哈!

楼主(2010-07-01):
我是刚学笔记本维修!  pg信号怎么看?  一般的机器常用的系统电源管理芯片都有哪些?  要正常开机  需要些什么信号?   哪位大哥赐教下!

网友:
pg是电源驱动芯片能否正常工作的标志。正常开机的硬件条件有三个:1、供电。包括CPU、南北桥、时钟芯片、内存、显卡以及BIOS芯片等的供电。不同的芯片需要的电压是不同的的;2、时钟。主要有32.768KHZ实时时钟、14.318MHZ主时钟以及相应产生的CPU时钟、内存所需的时钟等。3、复位。主要产生于南桥芯片(有的有专用的小复位芯片),但是CPU得复位不是南桥直接送达的,而是通过北桥对CPU复位的。这些条件均满足,才开始软件方面的工作了。

网友:
MAX:1631 1632 1999 8734  8744  1901  1902  17003  1533 1537
ISL:6232  6235  6236  6237
LTC: 1628  3728
TPS:51020  51120 51125
SC:1403 1404

网友:
最好是好好看看时序方面的  盲修没有用的

网友:
要回看电路图加时许什么都清楚拉

网友:
从基础学起吧

网友:
那我们差不多,刚刚才接触本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