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歇性黑屏故障的维修

楼主(2010-07-01):
(图片)

网友:
大家看看那个画红线方框的地方,文章中说,断开电源和高压部分的保险后,在插上电看现象,屏不亮了,指示灯不闪就说是高压问题,要是电源的问题 屏幕也是不亮啊,指示灯也不闪啊,大家说说对不对?

网友:
怎么没人来啊

网友:
电源的问题,指示灯仍然会一闪就灭。。。。

网友:
原因是电源带不起负载

网友:
我们今天就遇到接口的问题导致间歇性黑屏故障

网友:
高压板的推动管短路或有元件空焊

网友:
负载能力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