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回流焊,普通主板的BGA返修能处理好么?

楼主(2010-07-01):
经常收到桥有问题的板,,想买个回流焊机,,,提高维修效率也好..只不过这回流焊,对于普通维修有效果么?如果放张显卡进去,会不会爆电容呢??哪位老大有用过的说说体会吧..不知加焊成功率高不高..

网友:
回流焊机是生产电路板用的,不是返修用的!电路板上回流焊机时还没有插上电容等穿孔焊接器件,这些器件等后续工艺波峰焊解决。返修用BGA返修台,风枪,烙铁等。。。。

网友:
本来想买BGA返修台的,,不过后来又看到回流焊机,,想着这个加热准确方便点,,不过估计也难啊,,主板丢进去,温度上去后里面的塑胶会不会变形,,电容会不会爆也是个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可行。只要在不需要加热的部位加上锡纸。但只能处理虚焊或回焊植锡珠的芯片。不能取下芯片

网友:
回流焊?回焊炉?还是BGA工作站?

网友:
这东西维修中用只能搞内存条和BGA植球.

网友:
返修不能用回流焊机。否则主板上的电容会全部报废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台式回流焊机还是工厂的大回流焊,不过像你的情况应该说的是台式回流焊,工厂的回流焊估计你的房子是装不下的。台式回流焊它其实就是一个抽屉式的机器,它的正确工艺是在板子上刮锡膏,然后贴装,再放进去加热。所以它只是生产用的,而不是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