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p 的贴片三极管是什么管,怎么代换

楼主(2010-07-01):
修一液晶19寸显示器,无背光。从解码板过来的开机电压进入一三极管有6p字样的1脚,2脚接地,3脚接另一三极管8p字样的1脚,2脚接16伏电,3脚接494的12脚供电端。现在是短接8p的2、3脚能亮。过来的开机信号是正常的,6P的1脚有电压变化。8P的3脚无电压输出。在此请教8P是什么管子,能用什么管子代换,谢谢

网友:
把机器型号说 出来 好多8管子,每个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