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RT显示器的VGA线的排列

楼主(2010-07-01):
请说明一下,CRT显示器的VGA线的颜色排列.

我看了一下,有橙色,棕色,黄色,白色,蓝色,灰色,红色.这线的分别是对哪个信号.我知道黑色是地线.

网友:
每个显示器的VGA线不一定颜色都是一样的,

网友:
要用表测线,不能只看线的颜色的。

网友:
学习和维修都不能手懒,你只要用表测一个就清楚了,而且这里除了三基色比较固定颜色,其它信号的颜色是不固定的。

网友(2010-08-04):
1-3分别是红绿蓝,12-15分别是数据,行同步,场同步,时钟。几个地要接在一起,其它可以不考虑。

网友:
1红

2绿

3蓝

10黑

11棕

12数

13黄 行

14白 场

15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