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22白电源烧糊了

楼主(2010-07-01):
图中的R12 131415看不清了,谁有这样的板看看是多大的电阻
今天终于来一个同样的液晶,知道电阻多大了.

网友:
改一个吧 以后也省事

网友:
也想问问这样的问题,烧糊了,以后我们应该怎么估计他的大小代换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改,这个可是大功率的点24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好是原值代换,好在我这经常修这种液晶,就是时间长点

网友:
以前是找一个,但是带不动,所以还得修这个坏的,后来研究了一下,发现后买的这个,是12 5V 双输出的,以前的那个是单12V输出的,,后来的这个5V也得用上,要不然功率就不足,不能正常输出.所以以前的那个就不修了,直接用双输出的这个电源.

网友:
直接找个适配器放里面,成本也不高吧。

网友:
还有价值没啊,如果代换后还不好呢,估计老3样也烧了,真的没太大的价值了但是从技术上来讲还是有很大的价值的、

网友:
这款是 22的液晶电视 故障率挺高的 需要图纸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