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KX-FT952CN地传真机,老是提示"机盖被打 ...
松下KX-FT952CN地传真机,老是提示"机盖被打开,请检查传真纸"

楼主(2010-07-01):
请问各位老师:一台松下KX-FT952CN地传真机,老是提示"机盖被打开,请检查传真纸" ,机器盖子地传感器我也请过了 还有什么原因造成的 先谢谢各位了
传感器

网友:
你要是确定纸已装好。传感器清洁好了,你试换传感器看下。传感器可以在旧机子上拆。
还有查下板子上的各个传感器。我查到新的方法。回复你!

网友:
感谢“汉中联方科技 版主的回答 谢谢你了 感谢指点

网友:
松下KX系列传真机通病,记录纸感应开关开关问题,开关没坏,接触不到

网友:
楼上的仁兄你好 :像你说的记录纸感应开关开关问题,开关没坏,接触不到 那要如何解决 感谢你支持回复

网友:
松下的都有这样的毛病的,把相应的传感器开头打开来,弄弄干净,然后用表打打,只要稍碰一下传感器,表就要叫,不然不会好,还有装的时候一定要装好,有的时候没有装到位置。

网友(2010-08-03):
楼上的几位朋友能上个图吗?我手上刚好有两台相同故障的952和932传真机出此故障,唯一的区别是952是中文菜单,932是英文菜单。都是提示机盖打开,请检查记录纸。。。。

网友:
952的机器,我按住盖板出现按开始键为,就运行一小点纸后就正常了,可以收发传真和复印,再打开盖子盖上说提示机盖未盖好,请检查记录纸。

网友:
松下传真机都采用弹片式感应器。一旦接触不好,就会提示检查记录纸

网友:
遇到好多了,检测盖板的传感器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