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主板开机正常就是不显示?

楼主(2010-07-01):
精英915主板,开机关机都正常的,cpu微热,检测卡显示供电正常,就是没有码。求一下啊维修思路,希望看到此贴的朋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一、测一下CPU供电、RST、PG。
二、测内存的VCC2.5、VTT1.25、VREF1.25V
三、如果说是AGP显卡的话还要测一下VDDQ电压1.5V有没有。
四、刷BIOS程序
五、判断CPU座子有没有虚焊,775CPU座子有没有弯针的。
六、换I/O 试试看吧
就说这么多吧,下面的请继续------

网友:
检测卡显示供电正常?
看下数码卡跑什么代码,先查供电,复位。再打一下U座到北桥及内存到北桥的线,南桥是否收到ATXPWRGD和VRMPWRGD,刷BIOS,U座不良

网友:
用的是二代的内存,不是AGP显卡接口

网友:
CPU供电肯定不正常 不然775的很烫

网友:
ECS的板子先加焊下U座看

网友:
测试卡上的电压不是全部主电压,电压没有正常还是要自己去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假负载没一下主板上面所有供电  时钟 复位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的话
    先用灯座看一下座子  然后就刷BIOS   压座子 压桥  换IO

网友:
用假负载测试了刚开始电压都正常的,可是一分钟左右就降低了一半,不知道为什么。用cpu开始发烫的过一会就不烫了 。手可以放在上面,蛮舒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VRMPG和ATXPG怎样可以测得到有没有进入南桥

网友:
回复 llhsxy 的帖子同样关注

网友:
我有张七彩虹的主板,供电正常,就是有时开不了机,有时又能开~~电源也换了~~还是一样~楼主知道原因吗?求助中~~

网友:
cpu供电开始正常的  一会就降低了,而且时钟也没有了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为何不检测显卡哪?

网友:
他说的是开机正常可能就是通过键盘 或者诊断卡 或者硬盘读写声音判断的吧!可能需要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