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代换问题求助

楼主(2010-07-01):
时钟芯片代换问题求助

手上一块板,时钟芯片表面有烧痕,上面的字看不清了 只看得出是   W8319.。。。01
                                                                                            727GBASA

很难找到这个芯片?   不知能用哪个代?

网友:
是好难找,比如RTM360-107R的,,是不是要找一样的才行,
我用前面一样,--后不一样的都不行

网友:
时钟型号是看最后一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说一下什么牌子的主板  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