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加电不亮

楼主(2010-07-01):
一华硕本了,AMD单桥,MCP67MV-A2是一个同行修的,本来是暗屏,改高压,不小心吧高压板的3。3V信号电接地了一下,然后就再点不亮了,想问一下是不是桥的问题?在此先谢了

网友:
EC 换了先,也就是传说中的SUPER IO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现在的现象,说的具体一点呀

网友:
先量下3.3V对地阻抗看短路否?

网友:
先外加个3.3试试看 屏能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