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超疑难杂症,高手帮忙,

楼主(2010-07-01):
一体电源板,不接信号板时,12v.5v正常,接了信号板后,5v正常,12v上升到20v,开机时,高压条保护,亮一下就灭,换高压条可以正常使用.不过电源依然是20v.当心换上去寿命不长,信号板在20v电压下也可能烧坏,不知道是是否是电压就是20v呢?高压条坏了?或者是信号板的问题(接信号板时在上升到20v,单独接电源板是12v),或者是电源板的问题,秋高手指教,qq:85820084

网友:
或许换个人测就正常了

网友:
把电源板上的主控芯片换一下即可。

网友:
我看你说的都是或者 一共几样都怀疑了  一样一样排除

网友:
有些机子的高压供电就是20V的。

网友:
这是正常的

网友:
22寸以上的液晶都用19V以上给高压板供电,我有换过一个,用好点的高压板就可以了

网友:
不接信号板的时候输出是12v啊,就算高压是用20v的话那信号板不至于也是20v吧,现在测试过,高压板是好的,直接接12v测试.高压板好用,现在就剩电源板跟信号板了

网友:
确定是芯片?

网友:
我的是15的液晶,顺便说一下

网友:
都没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