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BIOS片选信号的问题,知道的进。

楼主(2010-07-01):
大家都知道,主板开机复位正常后,bios会收到一个片选信号,最近我发现一个问题,有的主板片选信号有问题,片选信号不是一次,而是一次一次不停的在片选,可在这期间主板并没有复位动作,不知何故?烦请知道的给解释一下这其中的玄机。

网友:
重复片选就是自动复位 复位电路出故障了  重点在I/O 南桥

网友:
这样的板按没复位修,没有复信后面有什么动作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