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桥测试点在那里????

楼主(2010-07-01):
主板上接口电路,CPU电路,内存电路。时钟电路基本都能跑的通测的出,就是南北桥供电那么多电压1.2V,2.5V,1.8V,2.5V。5V怎么去测啊,有测试点在那里??
cpu
测试点
主板

网友:
随便打开一个图纸就可以找得到

网友:
在PCI-E旁都MOS管或电感可侧到

网友:
南桥或北桥旁边的电容两端会有相应的电压值

网友:
wpfwjj
的帖子
桥旁边的场管 贴片电感 贴片电容上面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