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下图中所示的板子图纸

楼主(2010-07-01):
机子是方正R410 IU,开机上电到0.7A然后掉回待机0.01A,想找下图纸检查。板子的料号写着:PCB M/B I4XIXX REV:0.1 PN:37GI41100-10

网友:
09产的新式机,初次见,CPU是AW80577 T4400 2.2G  1M 478针的,不知用哪种假负载,
北桥是 AC82GL 40 南桥  82801IBM

网友:
这个机论坛有图。假负载就用965的

网友:
谢谢无边版主,昨天搜了一晚上,也找不到图纸,请指示一下

网友:
又找了几个小时也没找到图,烦请无边版主明示下,图在哪里

网友:
到方正图纸专区找找呢?

网友:
在方正专区里,挨个也没找着,PN:37GI41100-10,这也不知是那个厂家的

网友:
万分感谢无边版主,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