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到电源的这种问题

楼主(2010-07-01):
7500B和339组合的电源,可以亮主板开机一会,进系统时掉电关机,有时能进入系统操作一下再掉电关机。而且掉电后,直接按主机开头按键不能再开机,须取掉电源线后再接电源方可再开,确定是电源引起的,但没见过这样的问题。检查电源又没明显损坏的地方,真不知应该如何下手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足引起,打开电源检查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

网友:
如果你确定是电源问题,那么就是电源带负载能力低。你可以看一下电容是否变质,豉包。电源激励管,电源输出管是不是性能不行了

网友:
电源输出保护,属于软故障,最令人头痛,先检查各电容是否鼓包,再检查各种管子是否损坏。

网友:
我也刚遇到一台和楼主同样的问题的电源,换电源后解决,后打开问题电源没发现电容鼓包、爆浆现象,因为客户说电源还能换,就没有具体检测问题电源的原因,给客户换好电源后,客户顺便把问题电源带了去准备另换。所以也没有能查到这台电源的具体故障。后分析可能是PGgood不能复位、及紫色待机5v的问题,很有可能是该电路的滤波电容容量不足引起的。建议楼主主要查一查这部分电路。只作为和楼主讨论问题,别砸砖就行。

网友:
有条件换个功率大调的电源试试,如果问题解决,在测试一下你原先的电源个输出电压值,然后再确定从哪里下手。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如楼主所说    “进系统时掉电关机,有时能进入系统操作一下再掉电关机。而且掉电后,直接按主机开头按键不能再开机,须取掉电源线后再接电源方可再开   ”
    而且自动掉电后机箱面板的电源指示灯还一亮一灭    有时候进系统一分钟  有时一两个钟头   有时开通宵都不掉电

网友:
下马拉了大车了吧,需要拔掉电源才能再次启动,明显就是过载保护了啦。。。

网友:
这个现象应该是过载保护了,看起来你的电源质量值得怀疑,属于那种短斤少两的

网友:
又是杂牌山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