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发个修液晶需要那些配件的清单来参考,新人

楼主(2010-07-01):
比如需要那些电容 电阻 二极管等等  具体参数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各种常用的高压板各准备5条(单灯/双灯/四灯),通用驱动板准备5块,各尺寸灯管准备4条(13.3-22),电容25V1000UF准备一包,灯管转接线每种准备4条。DC头,VGA单公头线,VGA双公头线,热熔胶枪一把+胶条,0.2的热缩管,其他常见的开关电源IC比如C5707之类的,各准备5个就可以。

网友:
通用电源高压一体板,四灯高压条,按键,灯管测试仪,灯管转接线,延长线,

芯片等到要用要买

网友:
c5707是三极管,很多配件都是随要随买的,如果要备,是很难备完的,备件浪费的太多,很多都是用不上的。

网友:
还有加个编程器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