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通病

楼主(2010-07-01):
故障原因:高压板电路故障。

                  一是开关管C5707至少有一只坏

                   二是降压型开关管(可以用9640代的,可也以用J512代)

                   三是保险断

解决办法:一般把坏的零件换掉即可,C5707要是没有,也可以用D882/C5694代

效果:一般情况下都能解决好。返修的很少,代用过程中,发现用D882比原配的C5707要好些,因为C5707有返修,而D882没有返修。

网友:
没有保险直接短接,可以嘛?

网友:
可以端接的  明基通病再加上按钮

网友:
学习了,C5707还真不知道可以用D882代换

网友:
5707也可以用5706代换吧

网友:
c5707可以代换c5706的

网友:
造成C5707故障原因没有说啊?
电容失容或电容开焊   高压线圈也有开焊的,要进行补焊的地方很多
同时FP801   也有FP701的高压供电保险烧断  记得论坛还有人发过,那个保险还有损坏测是通的,只是降压的

网友:
看见的晚了上午还在找5707头大

网友:
有一次我换完两个C5707,又测其他的都好,FU9024也没事,通电还是黑屏,拆开又仔细测了一下,原来保险断路了,所以黑屏,

网友:
造成5707坏的原因 电容漏液 虚焊 高压线圈虚焊等

网友:
明基的按键漏电多得很呀。也算是一个通病

网友:
c5707坏了的话,要记的高压包补焊,还有一个3.5安的保险看一下,是否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