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看不懂,请教!

楼主(2010-07-01):
请教,顶星915主板图纸
            1.  图中的Q61、Q62、Q60的作用是什么?
            2.  该图中U17的工作原理和作用是什么?

网友:
Q61只是一个信号开关,当S3信号为高时,打开U17而已; Q62是一个信号切换管; Q60是用来做电压的开关管; 当系统进入S3 Mode的时候,Q60才起作用. 而U17是一个3.3V转2.5V的IC.

网友(2010-08-02):
疑问:
1.   U17的EN脚,有VCC3就能开启,和S3有什么关系?Q61的2脚和3脚电压都是3.3V,1脚的3VDUAL有和没有都一样,Q61到底启到什么作用?
2.  Q62启到开关管作用,这个我明白。Q60的1脚接3.3V,2脚接1.5V,3脚接2.5V,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Q60为饱和导通状态,Q60即不控制信号,又不产生电压(所接各脚电压也不是Q60产生的),要它何用?

以上是我对这个电路的理解,倒底哪里错了,还希望有老师明确的指导一下,这个问题正好困扰了我一个月了,十分盼望能够有正解,先万分感谢了!

网友:
把这个图再从新上传一次,也可能是因为图纸不完整,所以没有答案吧!恳请版主帮帮忙,看看倒底是什么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