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 用电池不开机,接电源正常

楼主(2010-07-01):
故障现象: 好像就没有用电池一样. 用外接电源进系统,(那个电池指示灯是绿的)用电池检测 软件 说电池已经充满了.但实际取下电池.用表测,确只有2V . 现在我不知道 是电池的问题,还是主板电池充放电电路的问题. 请朋友们 帮我分析下

感谢各位  是电池的问题。 我手上没有多余的电池 ,最后是把板拆了,拿T42的电池试出来的

网友:
应该是电池坏了

网友:
-exp 的那个信号出问题了。。  大概是D9吧。。这个容易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这个

网友:
电池坏的多 先试电池吧 拆本本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