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sr左声道爆音

楼主(2010-07-01):
三年的老本了 最近一次拆机后出现左声道爆音现象 敢问各位朋友 A8H54sr-sl喇叭的电阻和功率值不?
这个是直接换好还是可以维修的?如果换新的 他的电阻和功率在喇叭上有标注吗?
有具体型号也可以
提前感谢各位

网友:
是不是声卡的驱动程序没有安装正确?不要用Ghost的光盘安装。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直钟爱MSDN 驱动无误 感谢提供思路哈

网友:
可更换不同的驱动程序安装调试,这类问题应先从软件方面着手。驱动获取点不要固定在某一个地方。我比较喜欢从驱动之家下载驱动,但有时候驱动之家下载来的驱动也不见得好用。
笔记本也可采用驱动精灵之类的软件,比较傻瓜一点,起码不用拆机器查看芯片的型号。
如果你拆机熟练,个人还是推荐直接查看芯片上的型号,这样子查知准确得多。
如果软件方面没问题,那应该是相关线路上的滤波电容出问题吧。慢慢代换过来看吧

网友:
喇叭 换个差不多的上去就可以了  一般0.8欧的  可以小点 根据实际情况  太大了不好 因为会影响主板的声卡芯片和功放

网友:
我感觉软件的问题不大,应该是喇叭的问题。可以换一个喇叭试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喇叭劈了,换上就好,

网友:
个人建议还是先看看声卡有没有问题,上次遇到一台声卡有问题出现了爆音

网友:
嗯嗯 感谢各位的耐心回复 回头我拆开看看芯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