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USB不能用

楼主(2010-07-01):
一块845映美主板USB后面和外接前置都没用 对地打阻值后面为
一组为 887  1
别一组为 1   0 板上的接口有一组为 765 765 另一组为 1 0 1 0 我接765 那一组插上USB设备还是没用 可以进系统 其它都好!不解是不是南桥坏了还是USB控制系统坏了还是南桥脱焊了!
急急急 在线等 ????

网友:
阻值对就干电容要不就是驱动没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B对地为0  南桥短路了

网友:
那一样可以进系统其它都好的呀!!就是USB不能用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就是南桥里面的USB控制部分吧!!!

网友:
    USB的供电有没?慢慢查……

网友:
供电正常!进系统插上USB设备跟没插一样 USB对地短路板子照样正常!南桥照样工作!不解!!!知道的再给小弟说说!!

网友:
如果想知道是否南桥坏,就换个南桥试试,如果是想解决USB的问题可以换个PCI转U口的,另外可以插上U 盘后测一下U的供电,跑一下u口数据线的电路,可能线路上的小元件有问题

网友:
82801DB/EB的南桥常出这种毛病。

网友:
USB供电正常阻值不正常跑线一直跑到南桥下面  打阻阻800 1  1 0  插上PCI转USB口可以识别USB设备  USB阻值不对对地也不能说SB挂了 只能说南桥里USB控制系统控制点对地了!不知道是不是对不

网友:
查USB 5V供电是否正常,查D-和D+的二极体值,前置和后置所有USB接口的D-和D+二极体值几乎一样

网友:
南桥坏了.加焊一下.

网友:
USB对地为0  南桥短路了

网友:
排阻和排容也有可能,桥也有可能。

网友:
查一下供电量一下2脚和3脚的对地阻值如果不正常,基本上都是南桥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