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待机

楼主(2010-07-01):
今天接了一台T43的笔记本,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是不开机,
经检查,插上可调电源没有待机电流。就跟客户说了是主板的问题,让他放在这里修。客户同意了。
拆开机器发现,没有3.3V和5V待机电压。测主板上各大电感没有发现短路。待机芯片是MAX1901,后来查1901的21脚有16V电压查1901的控制脚22.8.28脚 。22脚和28脚有3.3V的高电平 而8脚电压为0V  后来看点位图是跑到这两个芯片去了

更换了这两个芯片后电压还是没有起来,待机电压还是没有、更换1901后,故障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8pin没有电压是正常的 后极电压没有产生和它没有关系

网友:
8脚没有短路 对地有900多欧 ,2楼说8脚没有电压是正常的,那请问应该怎么修呢

网友:
可是我的书上说:MAX1901要工作正常必需具备2个条件。
   (1)MAX1901的21引脚有正常工作必须的供电电压;
  (2)控制信号必须正常。MAX1901的22.8引脚和28引脚控制信号必须正常。

网友:
这块主板 我今天又看了一下 1901的4脚电压只有0.94V 它是经过R866电阻供过来的,电阻的另一端是3.3V ,电阻没有问题。 7脚没有电压 。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还请高手们能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