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0-07-01):
硬盘检测工具软件哪个比较好,请大虾指点
硬盘

网友:
MHDD,还好拉!挺通用的!或者盗版的PC3000,要不买个正版的UDMA吧

网友:
教授zb
的帖子
检测工具MHDD好一些 中文的话就用效率源

网友:
俄罗斯的MHDD,那个可以

网友:
检测硬盘就用俄罗斯的VCR吧。

网友:
最好的就是老毛子的MHDD

网友:
我也是用MHDD,简单通用~~

网友:
我常用的就是MHDD,如果你不会用,就上网看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