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主板座虚焊能用多长时间??

楼主(2010-07-01):
一块精英915主板不跑码?插上诊断卡有发出PG 也看到复位一闪闪! 查PCI复位BIOS 复位也有 CPU和北桥复位在哪里查就不知道了!??还请技术小组说一下 不盛感激!!!!
还有总线打值南北桥总线打值是不是要把迹线刮开打!麻烦知道的说的详细一点!!
测了下全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有 《北桥和CPU复位不知道在哪里查!见笑了!》BIOS也涮了!还是不跑码-- 后来压压北桥南桥也没反应 最后压CPU座别嘿小样跑起来了!!原来是座虚焊问题找到了!唉!没设备郁闷了!
最后抱着一线希望把CPU风扇给它锁紧了!上电跑了哈哈 不用做CPU座了试了几次都可以跑码!就是不知道用几天会会又不跑了!望有经验的说一下???万分感谢!!!
主板不跑码

网友:
破天者
的帖子
CPU复位测假负载上面 北桥复位一般是和IO 还有网卡的复位连一起的
北桥总线打值 你不刮开漆也可以 表笔用尖针轻轻的插到线上面打值也行
你这个板应该用不了多久 天热了 主板发热也比较快 热了之后很容易又虚焊的

网友:
谢谢涵山师傅了!!有道理天气热了还可能会虚焊!还是老老实实把CPU座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