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TR 电流到1.3A 黑屏

楼主(2010-07-01):
下午接到一台华硕A8TR 同行修的时候故障为,死机掉电,清理风扇后变为黑屏,中途换内存点亮过一次,继续黑屏,
开机电流到1.3A左右,拔掉显卡无报警, 求点入手思路!! 电压差不多都正常
华硕
显卡
掉电
黑屏

网友:
1.3的电流多数是显卡

网友:
显卡故障的话,拔掉应该会报警吧

网友:
aww3856
的帖子
同行之前有 反复插拔过显卡跟内存 显卡为独立插槽 电流到1.3左右,但是拔掉显卡又无报警...

网友:
A8T可以看一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