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神舟775的维修

楼主(2010-07-01):
神舟的一个775针的主板,第一次客户来时换电容,第二次来时有U电路的供电管子烧了,我跟换后也没有做系统测试就被客户取走了,郁闷的是就是,过了两天客户又来了说,在家刚点一会就不好使了。
故障时时:加电保护和上次一样还是烧了同样的管子
维修过程:1.直接跟换该管子,加电测试,又把我的管子烧了
                2.于是又上了 个大的管子,加电测试,接着烧。
                3.开来时后极驱动的问题了,于是就把电源IC 6312跟换了,加电再试(这次没上假负载),可以加电了
                4.上了假负载后加电,我的可怜的管子又烧了,有可能时我没焊好,又换了一个IC,故障依旧
                5.这下没办法了,只有一步一步查了,
                 6.所有的供电管从测量一便,没问题,控制对地没问题,接着测量控制连接的电阻(一般有短路或断路的也会出问题),
                   哈哈还真被我发现了问题,就是烧的上管的那个下管子的控制极的O欧电子空焊,于是加焊
                7.测试加电正常,做系统测试正常  我容易吗我
总结:看来不能总根据经验维修,好友细心查找,可怜我的管子啊 ,烧死了好几个  我心痛啊

网友:
  6.所有的供电管从测量一便,没问题,控制对地没问题,接着测量控制连接的电阻(一般有短路或断路的也会出问题)
                   哈哈还真被我发现了问题,就是烧的上管的那个下管子的控制极的O欧电子空焊,于是加焊
--------------------------------------------
有点矛盾。。。

网友:
不过如果上管烧毁,而且下关控制脚没有电压,那下管一般也会烧的啊

网友:
如果下管G极空焊,怎么会烧上管????楼主笔误吧?

网友:
下管没控制,应该下管也烧才对呀。

网友:
蛮好的经验·~~

网友:
一般上管的控制级都会接一个0欧姆或是是2R2的电阻的  这个电阻断路了就要烧管了  MOS管的G级是不能不接控制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