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我这个液晶到底是什么坏了

楼主(2010-07-01):
这个是联方电脑19寸的液晶,故障现像是黑屏,电源灯是绿色的。 一次电源输出12,5V稳定。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屏的产家也搞不清楚。 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先换高压条,不行的话用通用板点屏看看,我今天修了一台很老的宏基,15寸的,也是这样,黑屏,指示灯是绿色的,重刷了MCU就好了~

网友:
高压板故障吧··替换法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了

网友:
用手电对着屏照能看到图像就是背光问题高压板坏或灯管老化导致高压板保护。看不到图像就是驱动板控制信号的问题,刷MCU或换板。

网友:
检查高压板,如无故障更换灯管试试,在不就查ON/OFF,或刷MCU试试

网友:
先刷MCU试下

网友:
碰到品牌机我也想先刷MCU,但是根据什么信息来刷呢,我每次都不知道该用哪一个软件去写哪一个程序。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故障。

网友:
三步,代换大法,先高压,在驱动。

网友:
先排除灯管老化再换高压板看看

网友:
先用其它的高压条换一个试试能不能亮

网友:
高压条或灯管坏的可能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