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昇 GF3 Ti200 显卡花屏

楼主(2010-07-01):
朋友一片 耕昇 GF3 Ti200 显卡(AGP槽) 花屏~ 经观察 发现有一只 TEAPO  470UF 16V 105度 的电熔 鼓泡~

因找不到相同牌子的 电熔 只找到一只  TL 16V 470UF 的电熔 几度的就没有标不清楚

换上去后还是花屏。 请问 电熔 在相同 电压和 UF相同的时候  可以通用吗?这只不知道是几度的~

网友:
电压容量一样就行了好少去考虑温度除非是在特殊的用除。用软件测看那报错。

网友:
~哦~谢谢了~  现在找不到原因了 没换那只电熔的时候 系统有时候还可以进去。
现在换了之后
开机自检是正常  感没错问题比以前更严重~~  在系统即将出现桌面的时候 就断电。。
把原来的那只电熔换回去 结果也是一样的~~
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在没有换那个电熔之前 系统还有时候可以进去。 进入系统后只有小部分花屏。
换了电熔之后 花屏问题更严重了~~ 在系统即将进入桌面的时候 就断电了~
我重新找回那只旧的换回去问题也是一样~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请问用什么软件可以测出显卡哪里出问题?
我是新手。 想学习这方面的技术
还有请问一下 论坛的主板维修招生要什么时候才会收人~~我要报名~ 先远程学习,打点基础, 等基础好点就直接去你们那实地 进修~

网友:
主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不知道怎么测~ 是上基地的兄弟给我发了个MATS  还不知道怎么用呢
直接在纯DOS下输入 mats 后回车 屏幕黑的 什么都不显示, 没有死机 大概过了 5分钟后 系统自动重启~~ ~~

网友:
在纯DOS下  用mats -e 1 >1.txt 得到的信息! 请问可以看出来显卡是哪里出了问题吗?
MATS.EXE Version 1.23
0-bit single-sided NV0 card
Memory size being tested=0.000977 MB, starting at 0.000000 MB
PANIC: GetMemLane reached end of procedure without a value

Exiting with error code 11 (EXIT_PAN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