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独立显卡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0-07-01):
    一块富士康CQ804的主板,不上显卡,检测卡能跑完代码,插上显卡主板就跑码了,换过CPU和内存,还是一样,
会不会是北桥的问题呢...

网友:
插上显卡查一下显卡供电,时钟,复位,打阻值

网友:
打值如果有值变小就 是北桥坏了

网友:
换过显卡吗?换块好的显卡上去试试,遇到好多显卡坏了,插上去不跑码的,拔掉显卡又可以跑码了,换好的显卡上去,还是这样,一般都是槽子的问题,二般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也可以看看供电!供电不行的话也是不过显卡的!我已经见识N次了,特别是老AGP卡,X700  6600GT  如果没有额定300W是拖不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