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了一个超过20000个坏道seagate(希捷)160G硬盘,是不是没有修价值?

楼主(2010-07-01):
今天接了一个超过20000个坏道seagate(希捷)160G硬盘,大家给个意见,修复的好还是换的好?是不是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做自校准。

网友:
在保修的话,换去,不在保的话开SF

网友:
SMART  错误,还有就是G表溢出的时候,测得的坏道数是不准的

网友:
请问怎么跑校准,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玩硬盘维修没这么容易的,有机会请教张老师吧。

网友:
此硬盘的固件完整的话,建议做自校准,请楼主把硬盘的型号、固件版本等型号发上来,共同研究

网友:
做个自效准,也有可能有磁头坏哦,坏道有规律么??

网友:
这么多坏道,按经验可能要砍头,但是要把型号、固件版本号传上来,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
回复 kevin 的帖子附上希捷160G硬盘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