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2150待机正常,按开关没有反应!

楼主(2010-07-01):
有中HP DV6-2150按开关没有反应,待机电流正常,开关有3.3V电压,请问   I/O  KB3926QF是不是有程序的?

网友:
想换I/O不知道是不是有程序的?

网友:
拿图纸看看bios是挂在南桥下还是挂在io下

网友:
bios是挂在io上的,但io是没有啥质料

网友:
先测下ec的几个工作条件吧   不要怀疑就换

网友:
带不带资料能以主板架构定论吗

网友:
先测一下工作条件满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