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31进水维修一例。望加个威望。不行我下次努力。

楼主(2010-07-01):
明基S31进水。拆机发现进水的地方进在系统待机3.3V 5V控制芯片8734A的地方。并且还有两个上管已经被烧得体无完肤了。于是拿给客户看了下。客户看着心急了,连忙说”小兄弟,还能修好吗?我里面资料很重要。”我说先别急,尽量吧。确实修不好了。我都会有其它办法把数据给你导出来的。他听了说”哦,那你修吧“。
      接下来我用酒精清洗了下进水的地方。两个烧掉的上管已经看不清楚型号了。“心想,上管到好办。要是断线了加上我又没有图纸那就不好办呢。”找了两个上管“4800”换上。测了下3.3和5V电感对地没有短路现象。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为0.02A接开关不触发。于是测了下开关电压都没有。哎!看来不那么简单。便又找客户“我说你那机器今天可能是拿不到了。因为现在都5.30了,我们6.30商场要准备清场。你明天来吧。他说他很急。要资料。我说那我再看看吧。这时搞得我急,他也急。他跑到我身边来看着我。搞得我更急。哎!没有办法,看就看吧。
     这时,我便上基地下载了S31的图纸。找开图纸一看,如图:

从命名3VPCU来看3.3V 5V电压是在待机的时候就应该产生的。实测3.3V 5V都没有。测得8734 20脚V+主供电19V 正常  再测得3脚和4脚的3.3  5V开启电压结果是0V。一看0N3 ON5开启电压都是从VL线性电压经过PR122 PR124过来的。测17脚VCC供电也没有。此电压也是VL电压过来的。接着测18脚LDO5没有输出VL线性电压。便直接换掉了一个8734。换后无果。客户也在旁边看着我修。我心里便着急啦。又对着图纸看了下。测得6脚SHDN总开起芯片的信号。没有电压。这是才恍然大悟,难怪不产生VL电压呢。看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找到SHDN电压的出处。如下图:

此SHDN电压是通过Q45转换过来的,测Q45基极没有电压。看了下图纸Q45基极接了一个10K的电阻接到Q45的E极。看对着板子看了下。发现Q45连接Q43的电阻不见了。可能是先用酒精清洗的时候被刷掉了吧。于是找了个103上了回去。再接可调电源。电流上升了0.06。能开电啦。上U亮机。好了。装好机后,试机一切正常。客户给钱走人。

网友:
加了分。论坛的加威标谁比较高,达到了自然会有人给你加。自己不要在标题里面要求加威。

网友:
请问下高手们 怎么才能看出来3.3V 5V在待机情况下就有的!

网友:
哦  下次不会了  我下次努力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看出有 图纸的好处来了  要是没有图纸怎么会想到那个103的电阻掉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看不同的板子了 广达的一般是pcu asus的是 vao 仁宝的是ALWP 自己看图纸慢慢总结

网友:
支持,不过不知道楼主受了多少钱?这么给着急给加班加点的干啊

网友:
思路还清楚,值得给分,看过程走了点弯路,供电过了,再查总控制信号,维修都这样,经验加总结

网友:
呵呵  只收了两百RMB

网友:
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谢谢提供经验

网友:
王志佳 -4

网友:
供电芯片以后记得 先查供电  在查控制信号了, 不然你 也就不会走弯路啦。

网友:
看了下图纸Q45基极接了一个10K的电阻接到Q45的E极

应该是Q43的E极吧

网友:
楼主的进水机器还算好,我那块联想的进水机器3V短路,对着电路图拆,除了个别电容没拆,所有到的IC南桥都拆了还是短,现在怀疑是PCB短路,用电击法又没有发现有短路的郁闷 啊

网友:
用大电流烧撒  大不了把PCB烧起洞而已  烧开再说

网友:
你看我的  修到冒烟  PCB短路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  写错了

网友:
这都要加威威望,那么论坛的技术含量会越来越低,你还是下次努力吧
再一个硬盘数据帮人导出来,板子慢慢修,不要耽误人家事了!

网友:
标题还会改吗  我改标题好了  免得人人都在按到我说   下次不发贴了

网友:
8743A用哪个芯片可以代换啊!手上没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