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芯片558

楼主(2010-07-01):
很小,比贴片的三级管大一点。  标着558   上三脚,下二脚的器件
下二脚。一脚连接着给内存供电的MOS管的G极,电压10.几伏。

上三脚.两边接地,中间一脚连下面别一脚。

有那位知道是什么嘛?

网友:
这个芯片是产生VCC-VID  1.2V电压的小8角如果 坏了会没有CPU供电。

网友:
谢谢了,确实与一个8角的RT9173相连,产生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