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2217V电源指示灯不亮维修一例

楼主(2010-07-01):
接修一台AOC2217V,电源指示灯不亮,按电源开关无反应,初步判断电源故障。开盖观察,无烧黑,烧焦现象,测保险正常,插电,测300V正常,估计应该是电源没有起振。该机的电源芯片为贴片LD7576GS,
在路电阻如下:
红地100k120k400 0 9k 10k 无穷
黑地10k9.5k 40006k6k9.5k
正好手头还有一台工作正常的方正FH980—WA,其电源IC是LD7575PS,测在路电阻如下:
12 3 45678
红地45k40k1k02k 300k无穷
黑地10k9.5k1k02k7k9k
比较发现,6脚的阻值差距较大,且6脚为电源端,LD7576GS损坏的可能性很大。测开机时5脚的电压始终是3V,没有跳变,6脚也是3V,果断更换电源IC,电源指示灯闪亮,整机工作正常,复测LD7576GS在路电阻如下:
红地85k120k40009.5k300k无穷
黑地10k9k40007.5k6.5k9k
注:测电阻用的是MF47型万用表

网友:
电源部分,不难修。细心就是

网友:
这段时间是雷雨天气,接到不通电的机子一般都是直接换电源芯片和光耦!

网友:
问一下,这两个IC可以代换吗

网友:
还是估计的啊??你测了没?你不测怎么知道电源部分;高压板也有可能;驱动板也有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7575的1脚接电阻,7576的1脚接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