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E2000问题再现

楼主(2010-07-01):
今天接台2000的本子,客户说的不开机,直接拆开,用可调电源电流0.01,测3V,5V电压稍高,3V 是3.19V,5V是5.07V,时有时无,按开机键无反应,EC是87541,想问下大家,这种故障怎么修,给个思路,新手,谢谢。
不开机

网友:
按照EC的工作时序修信号啊

网友:
io第二脚开启脚对地,量第四就有没有跳变,没有跳变的话可以排除南桥问题!就着重io旁边的小料,这种io不短路的话机会是良好的,不会坏的!所以不触发几乎与io没关系!

网友:
如果第四角有跳变的话,九成就是南桥及周边有问题!

网友:
楼上回答得很详细 手头正好也有台这个机器 明天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