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查找主板BIOS型号

楼主(2010-07-01):
经常发现主板BIOS被人换过,又找不出原来BIOS的型号,请问下要在哪个网站查找资料啊? 这里先谢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在太平洋下载的,一些难找的就来这里找

网友:
晕,用GOOGLE或者BAIDU搜一下就好了啊!!!

网友:
据我实践好像并非这样,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还得大侠们多多指点啊

网友:
那就到主板官网去查一下主板型号和BIOS型号不就知道了

网友:
查不到的,我还打电话到工厂技术部都查不出来~!

网友:
49LF  49FL INTEL芯片组
49F    39SF VIA SIS芯片组
49V INTEL NF芯片组

网友:
我的理解是BIOS以前有AMI BIOS和AWARD BIOS。好象要根据主板去选择型号。为的是识别各种硬件。是不是这样,其实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