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

楼主(2010-07-01):
如题,一品牌机精英的板子,装好系统后打开设备管理器发现缺少通用串行总线一项,其它都正常,导致所有USB接口都用不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请在 BIOS  里面..开启 USB ..选项..就算是南桥坏...USB选项在设备管理器里面..一样显示的.

网友:
串口没有被系统认出,查南桥吧

网友:
刷一下BIOS,重做一个系统,装官方驱动,还不行,那就是南桥了!

网友:
可能是南桥吧。。。。。

网友:
大家意见都差不多。。。。 最简单测USB阻值

网友:
请在 BIOS  里面..开启 USB ..选项..就是南桥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BIOS里面被关掉了  也可能是BIOS出错  也可能是南桥坏  查一下USB供电  再就是打一下USB数据线的值

网友:
先看一下BIOS里USB是否开启,然后打一个USB数据对地阻值

网友:
CMOS放电试试,

网友:
这个板子刚开始没有BIOS芯片,自己找了一个而后在基地里下了一个程序(是品牌机上的),之后点亮了就变成这样的,我感觉也应该是BIOS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