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T-M LX跑DO.98.CC

楼主(2010-07-01):
奇怪的板子来的时候当DO.98.CC 当内存。查1.8VDUAL正常。VTTDDR正常。SMB正常。VRF正常。换北桥涛声依旧 以前有同事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换时钟芯片好了,听同事说后我也照做 换了个时钟芯片居然好了。想不明白是什么信号没有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这个问题...相同于  DDR1 代的  C1到C7 再C1到C7 ..的 时钟  CLK 未有接受到  3.xV等..就会出现...只不过是显示方式不同.

网友:
是刚开机DO,98  ,CC还是跑会是。

网友:
这还不算什么,前天修了一片586的板,死跑c1,在内存这一片量了一天,都是好的,电压、时钟、片选、就是跑,你知道怎么的,最后无意中换了CPU好了!

网友:
可能是内存的时钟不好导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北桥时钟没有满足 导到北桥工作不正常引起内存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