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寸宽屏一开一闪一开

楼主(2010-07-01):
三星19寸宽屏一开一闪一关,这种情况一直是这样,一开一闪一关,请是这是什么问题了,高们题请帮帮小弟忙,十分感谢~~~~~

网友:
你不把具体型号报出来谁晓得,具体电压点也不说,就好想问我电脑不显示了,哪里坏了,你把显示器拆开,看看有没有电容古堡再说吧,

网友:
如果是T系列的就换按键

网友:
可能是供电问题,查12V、5V供电,或是300V电容彭包,如全部正常,换按键板,或刷MCU

网友:
如果电源灯也跟着闪的话,就是才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只要是修过三星这个牌子的人,故障一般闪,都是电容爆或就是驱动版有问题~
我这边就是这样。。。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吧;看看电压是不是正常,驱动板很少坏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一通电按键就不停闪 关都关不死  是驱动板坏

网友:
先拆开看看 再说

网友:
80%是电源板的故障,供电不足,要不就是大滤波漏电组织变大,可以先代换掉大滤波看看在说!!

网友:
还要补充下,三星的高压包是很容易坏的,应该是通病。

网友:
三星就高压包跟按键两个容易出问题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
换个灯管和高压板再试一下!

网友:
看怎么闪了。如果是开关的灯闪,电源板电容鼓包失效,如果是数字和模拟切换大多情况是按键坏引起的。小部分是由于驱动板引起的。还有一个问题也能引起这个现象那就是给高压的供电有问题也会引起这个现象。楼主好好查下吧。这个还是比较好修的。基本可以算通病维修了

网友:
大多是供电的电容问题

网友:
先排除 灯管问题,在查高压板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驱动I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