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台式机不开机的维修

楼主(2010-07-02):
一台组装机,配置:AMD 双核3800+,映泰 C51主板,2G内存,集成显卡,电源是航嘉的,型号:HK400-55AP。故障现象不开机。

先单独测量电源: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能通电,各电压正常。测+5VSB也正常。判断电源基本没问题。再测量主板,无短路,待机电压也正常,就是不通电。

想换个电源试试,一换,能通电了,跑码了,一切正常。判断电源损坏。但把坏电源换到其它主板上又一切正常,试了两个主板都正常,觉得很奇怪。现在的问题就是:电源在别的主板上可以用,主板用别的电源也正常,但电源和主板一起就不通电。

仔细分析了下,觉得可能还是电源问题。测电源+5VSB输出为4.8v,是不是有点低了。拆开电源,换掉两个+5VSB滤波电容,再测+5VSB电压大约5.1V,把电源装回去,通电跑码了,此机修复。原来该主板对+5VSB要求比较高,电源内的电容老化后,导致不开机。但这个电源在别的主板上又是正常的,真奇怪啊。

网友(点评):
分析的很精准

网友:
附:电容只有一点点鼓包,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换下后测量,充放电确实不如好的电容了

网友:
经验啊,要是按常规来判断,还真是晕头了。

网友:
这个电源就那样,我换过几个,在散热片附近,一般有两个10v1500UF的电容鼓包了,有的换完好了,有的换完还是带不动,

网友:
测电源最带负载测,要不不准啊。

网友:
像你这么说的好像是电源atx 8脚 PG没有供电才会这样子的。。。你说的不开机是指能触发不能显示吧·。。直接用红线接到ATX8脚PG 就可以的。。

网友:
下次遇到挑主板的电源··也进去把绿线的立波电容换··掉··

网友:
楼主提出来的这个很有参考性,作为新手,帮助很大,多谢!

网友(2010-08-01):
此现象还真没有遇到,谨记。。。

网友(2010-10-31):
谢谢楼主的宝贵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