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F5F4,FFFE的问题

楼主(2010-07-02):
          我刚搞了这样一块板,,诊断卡代码出现F5F4,FFFE,手中没有资料可以查阅,,请知道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故障?!!真的不知道上面那个代码F5F4是什么意思,,还有复位灯是开机一闪就灭正常,,CLK时钟信号也常亮,,

网友:
CLK常亮是对的,就应该是亮的。至于代码的问题,是不是没过内存啊,把掉内存看走什么码,或者换条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