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一张848鼠标不能用的主板

楼主(2010-07-02):
       今天给一客户换一张848的主板,装系统用的是USB鼠标,没想到等客户来拿机器的时候试机出现鼠标不能用的问题。我拿个万用表大体测量了键盘鼠标接口排容的电压,都是一样5v的,心中暗想并不是排容通病哦,这下看来不好办,心中很是着急,我跟客户说明大意没有试PS/2鼠标,解释这个可能是接触不好的问题。客户说他不着急,等弄好明天再来拿。呵呵,真好!不用在客户面前查不出哪里有问题而出洋相。
       等客户走了,几下就拆下主板,飞快做了个检查插口接触的工装如图,插上主板一量鼠标接口没问题。
接下来检查数据线到IO的连接,没有问题。再测键盘鼠标数据线的二极体,三条二极体值1.5K,有一条鼠标的二极体值无穷大,再换20K档测量四条数据线一样都是5K多,这下基本上可以确定是W83627HF-AW的问题了。找料板拆个换上,装机好了。呵呵。高兴随手写下来。

网友:
楼主历害,但怎样能判断是IO的问题呢,还请指教!

网友:
LS两位,LZ是用测鼠标和键盘的时钟和数据线二极体值来判断的。

网友:
好一个IO故障,又学到一点知识,感谢楼主,感谢基地!

网友:
IO也管各个接口的吧!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测量哎……………………悲剧………………………………………………………………………………………………………………………………………………………………

网友:
intel nv芯片组 PS/2归IO管理
VIA SIS芯片组PS/2归SB直接管理。

今天我修了个KB不能用的换了电感和上啦电阻好的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键盘鼠标口的引脚定义

由南桥控制的键盘鼠标口,不过现在几乎上见不到了

由I/O控制的键盘鼠标口,
测的时候就测电压、
信号脚的阻值、